请问图中C439跟R469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3-06):
大家踊跃讨论啊   图中电容C439跟R469的做用是什么是升压 还是???????      这个是风扇的电路

注明 灌水扯淡的 抓到必扣分

网友:
c439与R469组成RC网络,限制358运放的高频带宽,防止自激震荡,稳定电路用。

哥哥 我还想问下啊 这个自激震荡啊 是358 1脚产生的自激震荡吗 电容滤波吗 到底是谁的自激震荡啊 能否讲的细些吗 呵呵
分析的比较到位。

网友:
静待高手,自己分析能力有限

liukuoand -5 严禁灌水

网友A:
运放输出脚接反馈元件到反相输入端起负反馈作用,如果是电阻元件一般是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如果是电容元件或电容元件串其它元件一般是消除高频信号,防止自激震荡;相反如果输出端接反馈元件到正相输入端起正反馈作用,震荡电路一般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脚接反馈元件到反相输入端起负反馈作用,如果是电阻元件一般是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如果是电容元件 ...

本人电路知识极低啊   我刚开始时这么理解的   因为风扇要工作 358 1脚要输出低电平q16导通358正向端3脚电压升高   电压分的是3。3v  358二脚电压可能低于3.3 所以要在1脚上加个电容充电  到2脚电压低时放电 加上FANCTRL的电压可定会高于3.3 之后 358一脚又输出低电平反复开启q16导通风扇

网友:
分析不出来 如果修我只知道量下好坏

liukuoand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B:
稳压,防止FAN_CTRL拉低电压。不知道对不

liukuoand -5 标题不清/内容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稳压,防止FAN_CTRL拉低电压。不知道对不

不懂的地方咱们一起学  我绝的不应该是稳压    不懂咱们一起学  不能乱来讲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输出脚接反馈元件到反相输入端起负反馈作用,如果是电阻元件一般是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如果是电容元件 ...

哥哥  我想请问下   广达的这个升压28  可用rc电路解释吗       或者什么情况   这个接的是电阻   莫非是你说的控制运放的放大倍数

网友C:
这个原理说来话长的呢,运放也好,放大器也好,反正输出的信号返回到输入,叫“反馈”单个运费一般有两个输入端,一个是正一个是负,输出的信号反馈到输入叫正反馈,输出反馈到负叫负反馈。运放的放大倍数很大,视作无穷大。如果输出直接接负输入端那么运放(lm358的)放大倍数是一,这样组成了“跟随器”简单理解输出跟着输入变化,起阻抗转换作用,输出用一定比例的电阻分压,那么运放就会有一定的放大倍数。总之同相反馈信号会往复循环,这个就叫自激(卡拉ok时候,就像喇叭的声音反馈到话筒产生啸叫,这个是典型的反馈,高频怎么会往复呢,因为对于交流电频率越高辐射也大,感抗也小浙江的西路之声是105.4mhz高频它可以在空间传送。简单理解频率越高越容易在线路之间感应。上面原理假如输出反馈到输入,那么信号减弱。你看0.1uf电容对于高频是导通的,所以对于这个358运放频率越高,放大倍数越小不是吗,那么就不容易在高频自激,对于整个运放电路来说,希望你明白........

网友(点评):
哥哥 我有点晕 呵呵 我qq13105213 能加下我吗 我就不要你的qq了 省的 把你暴露了 呵呵

网友(点评):
哥哥 感谢你啊 小弟有那么一点点明白了 呵呵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原理说来话长的呢,运放也好,放大器也好,反正输出的信号返回到输入,叫“反馈”单个运费一般有两个输 ...

呵呵  请问啊  <如果输出直接接负输入端那么运放(lm358的)放大倍数是一>我想请问下 放大倍数一 是电流还是电压 还是只什么   小弟电路知识特别不好  在这里麻烦你了 先说声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