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20主板断线之经典修复

楼主(2012-03-06):
客户送来的时候,说是机器从触摸板进了水,已经三天了,然后留机走人了,拆开后,发现主板长毛了,(忘记拍照),是一个开机芯片IT8502E,芯片引脚都烂了,芯片已经发霉,不多说,直接用洗板水刷干净,然后用风枪吹了吹,然后对着那种放大镜灯,开始细心的观察是否有断线,然后大致的的测量了一下,开始插上电源,心里高兴了一下,有点电流0.002,试着按了一下,开机了,可是到0.4多的时候就掉了,二次触发能开机,说明是电压起不来,而不是主板保护,开始找电路图,(失望啊)淘宝,各大论坛都找过了,都没有,国外的机子都难找,于是就找了一份IT8502E的芯片引脚定义图

开始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时钟,复位,(直接测量时钟,就知道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测量复位,发现复位正常,但是复位信号出来了接了一个反向二极管,(由于焊盘腐蚀,挖了两个洞,飞了两个线,让二极管悬空工作)二极管的正极有电压但是迅速掉没有了,奇怪怎么会掉呢,也没有短路,没有图纸也不知道这个信号区哪了,回想一下,一般这个信号都是连着二极管在接一颗电容接地的,但是这个信号跟附近的元件测量了一下没有连接的。

后来发现二极管正极焊盘位置一毫米的位置有一根细细的走线,万用表表笔压着细线,按开机测量,很疑惑居然亮了,什么情况?然后从线的两端测量没有断线啊,当时很疑惑,然后就开了几次机,故障还是一样,在接着试试刚才那样做压着那个地方,试着开机,又开机了。难道是断线。反反复复测试了好几遍,果然是板层断线,这下难弄了,只要压着就开机,不压就不开机,想了大半天,终于让我想出一个笨办法。

胶棒加螺丝,暴力压制

拧紧螺丝,开机测试

网友:
胶棒能好用吗

网友A:
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会不会过几天就来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稳定性咋样  会不会过几天就来返修?

目前稳定测机中

网友B:
真是高,不知可否飞线,过去

网友C:
特写的照片像素不高,看的有点花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写的照片像素不高,看的有点花眼

嗯,相机次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是高,不知可否飞线,过去

这个断线是在板层内部,不是表面,也没用图纸

网友:
这是芯片脚位图,开始忘了,现在补上

网友:
呵呵  共同学习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447-1-1.html

网友D:
多谢分享 学习下 不知一楼说的是否是热熔胶?

网友E:
专修富士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 学习下 不知一楼说的是否是热熔胶?

应该是吧,就是一根棒子,吹吹就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多谢分享 学习下 不知一楼说的是否是热熔胶?

应该是吧,是根胶棒,风枪吹吹就化了,滴在上面,冷却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专修富士通的吧

那倒不是了,什么都修,对了你是易修的? 我这也是易修,在这里上班

网友:
我不是易修的,

网友(2016-04-12):
图看不清楚。

网友(2017-05-13):
楼主你这拍照水平有待提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