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d 怪现象哦。

楼主(2012-03-06):
东芝c600d 通电 无3.3v 5v 待机。只要在北桥和cpu座背面微微加热 3.3v 和5v 正常。恢复常温故障依旧。北桥加焊故障依然。后发现北桥正面旁边有个u4450(型号 m151第二排c786)用手按住也能正常。加焊无效哦。请大师们指点。谢谢了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会不会是bios芯片啦,这个问题很不好说,bios的话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看看那个芯片是不是bios或则运放

网友:
看不到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