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SL410K 不上电维修一列

楼主(2012-03-06):
700元交换回来的主板ThinkpadSL410K 动过BIOS,   EC8502E,  南桥82801IBM,最可恨的是刷BIOS把键盘口给吹糊了,NND,基本功这么差劲。

拿到手后,放到带灯放大镜下仔细看了看,没有动过小零件,就是3,5V待机芯片上的黑色添纸上有一点点水迹,当时没注意这个导至了我绕了个大弯。

还是先量主板的各大电压,没有短路,上可调电源,待机有3VPUC,5VPUC,不往上加电。用示波器打EC的晶振,有32M,波形非常好,再看BIOS上的片选上只有1V的电压8PINVDD有3V电压。(这个板是广达生产的需要BIOS和EC效对ID后产生S5_ON至3V_S5,5V_S5后EC才会有RSMRST才能上电)问题就很明了了,就是EC和BIOS的事了,刷了BIOS没好,又换EC还没好,怎么这两天修板老是这么多问题啊?没去,拆了BIOS量阻值没事,BIOS到EC的线路是通的,怎么回事了,插上电源用万用表量电压,老感觉不对劲,量来量怎么8PIN VDD脚才2,99了*脏话*这是直接从3VPUC过来的啊,再量3VPUC的电感是只有2.99V啊,5VPUC是5.12V啊。3VPUC是偏小了一点,有待机也没事啊,再用示波器打5VPUC电感一端是5V,一端是波形,再打3VPUC电感怎么二端都是3V电压啊,不对啊,主板翻过来看待机芯片上黑色添纸上的一点点水迹,把它撕下来,看见PR120这个电阻二头有点发黑,用万用表量有20多欧,看上面写的是2R2怎么有20多欧了,打开PDF一看,是待机芯片的自举和输出联起来的,看来是自举拉低了输出电压导至了3VPUC输出才2.99V,小了一点达不到3.3V,引发BIOS工作不正常。换个PR120 2R2的电阻,电流刷刷的上到0.22,集成主板。上U,内存,跑码卡,一路跑至芭、AC,F进BIOS里的,。至此,主板修复OK .700毛爷爷到手,呵呵,是老板手里哈。  次维修经验说明我们维修里要注意细节。特别是电压上的偏差,一点点可能导至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发生。

网友:
这修好的板子你们还交换给下家吗?

whdiy -2 纠正一下,EC晶振32.768K。

网友:
纯经验分享请加点分行不

麦克风 -5 山寨

网友:
无图无实物啊,很难想象是怎么修的,不过楼主技术还是牛的

网友:
是啊,要注意细节, 上次我修一台跟楼主一样的机器。  待机0.02  ,  直接做了南桥。  最后原来是晶振坏了。。

网友:
对喔 简直是一样的 楼主还说是原创

网友:
谢谢加分,以后饿会多发纯经验

麦克风 -5 山寨 简直是复制别人的回来

网友:
交换回来你们自己修好又 卖出去啊?

网友(点评):
看看6楼的 楼主在复制别人的东西

网友:
楼主能把宝贵的图纸一起分享一下吗

网友:
维修就是要胆大心细,楼主做到了。

网友:
这技术真牛

看看6楼的 楼主在复制别人的东西

网友:
经验学习注意细节胆大心细

看看6楼的 楼主在复制别人的东西

网友:
学习了,感觉还有好多好多东西要学习。

网友:
好经验,学习了

网友:
只能说楼主这是个奇迹。人才啊,怎么不把X200,X201的也写一次呢?下次再写个E40的是不是你又蹦出来个E50的啊。呵呵。

网友:
学习了,思路很好,细节很重要

网友:
进水的机子就是这样   不起眼的小问题   导致上家维修时大刀阔斧搞了一通

网友:
强大的赚钱机器啊

网友:
楼主真细心,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