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怪问题

楼主(2012-03-06):
本有一台联想SL410K机子,客户刚拿过来的时候是不触发。经过检测后,决定把BIOS刷了!结果可以正常亮机了!机子拷了一天都没有间题,客户将机器取走了!两天,机子返修了;客户说:关机3个小时后再开也开不到了。我把COMS电池放了一下电后,又可以亮机了!把机器像客户一样方法使用,整整拷了两天都没问题。客户又取走了,一天后又是一样!真的好郁闷,感觉在我们店里使用都没问题。怎么客户取回去就有这个问题呢!请大家给点思路

网友A:
是不是他适配器有问题啊,再要不就是主板的问题,可能你刷的BIOS不太对啊,

网友B:
这个是BIOS 电池没有电了,,电压不够瞧

网友C:
听楼主再说,这故障是通电保护,先检查客户适配器吧,看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D:
解决的方法:1、换一个BIOS芯片重新写入程序;2、更换CMOS电池并检查电池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他适配器有问题啊,再要不就是主板的问题,可能你刷的BIOS不太对啊,

适配器,都检查过了!一样没问题
但是客户一取走后,很快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硬盘里有病毒

呵呵,硬盘格式化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解决的方法:1、换一个BIOS芯片重新写入程序;2、更换CMOS电池并检查电池座;

要试的方法可能都用上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南桥还没有动过!

网友:
这个是不是他家里电压有问题呀,实在不行叫客户开一个稳压器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BIOS 电池没有电了,,电压不够瞧

BIOS的电池有3.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楼主再说,这故障是通电保护,先检查客户适配器吧,看电压是否稳定,

但是出了问题后,放一下COMS电后;再放多久都不会有问题!我都不知道客户具体是怎样去使用电脑!

网友:
不行的话刘吧电池不给他安了。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硬盘里有病毒

硬盘全部格了,系统装了两个了!

网友:
直接让客户换适配器用几天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硬盘里有病毒

  硬盘有病毒会不开机  呵呵   刚听说

网友F:
不触发,BIOS电池放电就可以

网友:
是挺奇怪的,我以前碰到过华硕的也类似,在我这好好的,回家就老说开不了机,见鬼了

网友:
差一分,阿里赚分的.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触发,BIOS电池放电就可以

本来放电就可以修好的啦!不过问题最终都是客户使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