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R A1370 三个嘀嘀嘀报警音是什么音思?

楼主(2012-03-06):
AIR A1370 三个嘀嘀嘀报警音是什么音思? 有没有高手知道的,请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这个不知道哦

网友:
请问的你弄好了吗,我也弄了一台一样问题的AIR

网友A:
三声是一长二短还是三短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声是一长二短还是三短声啊

三短,好像内存,不敢肯定。

网友B:
内存松了  拆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松了  拆开试试

晕,那是焊在板上面的哦。

网友:
你确定AIR有BIOS吗?

网友B:
拔SSD试试  AIR就一个小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拔SSD试试  AIR就一个小版

很早就试了,不行的哦。

网友C:
有卖屏不,不然有买我的机子不,屏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有卖屏不,不然有买我的机子不,屏列了

阿标啊,作生意到这里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标啊,作生意到这里来了。

你是 你是 谁 是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阿标啊,作生意到这里来了。

哈哈,小鸡..1800卖掉了,可怜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