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12-03-06):
如何检测3.3V 5V 12V的对地阻值。阻值多大不算短路。
得一主板。梅捷760G 。上电掉电,PG无。时钟有。复位无,南桥好。北桥供电场管72T02GH一脚无控制电压。跑路到RT8015一脚。无输出。RT8015取于ATX3.3V电压. 到次无思路了。。。求思路!!!
掉电

网友:
去掉cpu的供电还掉不?再掉拆网、声卡等。。。阻值100以上我认为就可以

网友:
头痛。。。个主芯片电压都有,就是不出时钟和复位,,不知道是不是IO有问题了1

网友:
最好详细一点.这样不好回.
看看二楼的.
CPU电压没有的话,有可有是电源管理芯片 也有可能是底座虚焊.
如果不上U也直接断电,可以考虑是否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