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焊显卡 笔记本 DIY

楼主(2012-03-06):
如何加焊显卡 笔记本 自己动手 恳求 高手给一点经验 谢谢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  放弃吧

网友:
技术 经验   设备

网友:
你想DIY?你有设备么?你台系咩型号机?咩型号显卡?做显卡并5系想甘简单!

网友:
没有专业设备  只会损失惨重
加焊笔记本显卡需要BGA返修台
热风枪无法精准控制芯片受热温度  也不能保证主板受热升温匀称 很容易把板子做变性  导致加焊失败

网友:
焊台  没有啥都不用说   基本不成功

网友(2012-05-19):
这个难度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