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TAONIX 475摸拟示波器

楼主(2012-03-06):
谁有TEKTAONIX 475电路图纸不??自己用的坏了,亮度调到最大才看到一亮点不是横线,上下左右可以调动,有什么建议没有??

网友:
哎哟~·看上去挺乱啊~~呵呵~~~

网友:
TEK 475示波器维修图纸

网友:
神啊 这都有
张先生是何方神圣?

网友:
先生可不只是这PC方面的高手啊、、、、、、、示波器图纸都有、、、

网友:
和我的一样。听说这PCB线路全是银质的啊。

网友:
这个机子我也有。。。做工很好。

网友:
示波器的扫描是靠电场偏转的。。。按理说水平偏转和垂直不可能同时坏了。。。还是找下触发电路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应该是视放电路,阴极电压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