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显卡X1550 DVI接口能显VGA的接口不显示,?

楼主(2012-03-06):
我今天接到一台联想品牌机显卡X1550 是技嘉的显卡,DVI接口能正常显示,另一个接口不显示,我加焊了下主芯片,还是一样,。会是什么的问题呢,从VGA接口跑的话到了一个HD125的芯片,会是它的问题吗?它是怎么定义的,现在没有这个芯片,怎么办呢??能改吗?或者能替换吗?

网友:
先打RGB 和 行 场 的阻值看正常不,RGB大概75,行场460-500左右,如正常就量HD125的供电,HD125也有坏的可能性

同意楼主: 2.5 反对楼主: 0.0
3.1
正解。。
三基色同时开路或者短路的可能性很小的,所以RGB与亮不亮没有关系。而且其阻值也不是75欧姆,75欧姆是并联在上面的电阻值。

网友A:
RGB是什么啊?在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RGB是什么啊?在哪啊?

显卡的 红 绿 蓝 信号啊,123脚是的啊

网友B:
  顺便 想问下我也有块,VGA有行场信号 但是没图象 ,R G B 打值正常。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点评):
VGA是模拟输出,核心内部有一个DAC模块进行数模转换,如果这个模块不正常,就会没有RGB信号输出。所谓的不正常有多个方面,供电、外部电路、模块本身损坏等都有可能造成。

网友:
一般重置BGA可以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顺便 想问下我也有块,VGA有行场信号 但是没图象 ,R G B 打值正常。不知怎么解决。。。

谢谢 回复.....显卡已经打叉乐。。。 再此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就是你有加焊完核心上机,芯片直接冒烟吗??BGA 温度绝对正常。还有不装显卡风扇上机不到6秒钟核心冒烟吗??

网友(点评):
上帝啊,你通电之前不检查吗?怎么会有烟出来?是残留的阻焊剂吗?那温度也太高了吧?不装风扇和性能很快会击穿,但是冒烟。。。。太可怕了。

网友(点评):
上面打错字了,不装风扇核心会很快击穿,这个步骤绝不能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谢谢 回复.....显卡已经打叉乐。。。 再此我还想问你个问题,就是你有加焊完核心上机,芯片直接冒烟吗?? ...

我基本加焊完都没做过检查,温度高感觉不太可能所用的温度都是之前加焊显卡所用的最低温度,我之前也有没装风扇上机,但是10秒之内就关机,只测试低端卡如73之类的那样做,看来以后真得改主意乐。。

网友(点评):
是说你显卡工作时核心的温度太高,或者就是有严重的短路,才会冒烟。加焊对核心来说就是动了大手术,完了怎么能不检查就通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基本加焊完都没做过检查,温度高感觉不太可能所用的温度都是之前加焊显卡所用的最低温度,我之前也有没 ...

  顺便在问你个问题,就是你用PCI卡测试不亮的显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插上不亮的显卡,连PCI卡也点不亮的吗? 我最近遇到的比较多, 我将BIOS清掉也是一样的。那该不会是核心坏乐吧??

网友(点评):
这种情况很常见,并不一定是核心坏了,和BIOS无关。是数据总线问题。

网友B:
  不知道数据总线指的是金手指 A B2面的那些数据线吗??   我也给那些数据线打值但是基本每块显卡都有阻值不一样的。。 我之前也有把阻值比较低得数据线位置记录下来,跟修好后进行比较但是没什么效果。 阻值的偏低应该不能判断核心的好坏。。没头绪了 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数据总线指的是金手指 A B2面的那些数据线吗??   我也给那些数据线打值但是基本每块显卡都有阻值 ...

是那些总线,但是并不一定阻值正常,总线的工作也就正常。是说这种故障是总线锁住了,所以插上PCI卡也不亮。具体什么原因要检查才知道。你先看看有没有掉原件,小电感之类的。
核心不同,阻值当然也不同,有的书上说同一个卡上数据线阻值必须一样,这是不对的。很多正常的卡都不一样。但是就一对接收、发送数据线来讲应该相差不大。

网友:
  已经仔细看过乐,绝对没有掉东西。而且所有的贴片小电感都测试过,也很正常。。不知道你所说的具体检查还有什么。

网友:
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