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40S 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2-03-06):
今天回收回来一个海尔H40S的笔记本,回来插电源没任何反应,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感觉应该是电源供电部分的问题,直接找工具全拆了,万用表检测发现,电源接口最近的一个元件没有出来的电压,看着感觉是保险之类的, 就图上我画圈的东西,红色字的那边没有任何电压 ,我估计就是它坏了,就想找个类似的代替他,找来找去看到以前坏的惠普主板上有一个也是接在电源口正极的位置,应该都是差不多,就拆下来了换上去 ,就是红色画圈的原件 ,装上后检测输出有电压了,我还暗喜这回赚到了,没想到连板子测试时发现板子一块在冒烟,赶紧拔电源,看了半天没看到那个元件在冒烟,知道插第二次才看到 ,就在画圈的位置有个 就这个原件在冒烟,
我是新手什么也不懂还希望各位高手来帮忙来参考下,还能不能修了 ,当时忘记把内存和U取下来了,不知道有没损坏

那不都烧了个洞了嘛

网友:
这个不能修了,报废

网友A:
这个怎么不可以修啊?貌似是充电电路短路,造成主供电保修烧掉。查清充电电路短路的零件,更换后不就好了,这种大短路的,是最好修的、、、、加油,兄弟、、、、、、

网友:
加油

网友:
好毅力

网友:
需要换主板 我能提供帮助

网友:
保险坏了不能直接换的,要修好短路问题才可以的。。。哎。

网友:
看来你比我还小白  哈哈 多测量一下 看看别的地方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现在非专业人员也搞起维修  专业维修人员就只能饿肚子了

网友:
按理说楼主换的也是保险的话应该还是会烧保险的啊~

网友:
以楼主现在的水平是不行的,为什么会烧保险?楼主还不认识保险吧?明明标着F1。

网友:
你把5069取下来  再量量短路不短  如果不短路你再量量主板的其他电压短不短 要是都不短 你换个5069上去 换好5069再量量短不短 反馈补偿一定要确定不断线电阻电容不失效  如果是这里出问题你换个芯片上去很有可能瞬间又击穿

网友:
  全体向楼主致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怎么不可以修啊?貌似是充电电路短路,造成主供电保修烧掉。查清充电电路短路的零件,更换后不 ...

弱弱的问下,笔记本,没有像我们修电源一样。加灯泡的吧?保险处

网友:
呵呵  共同学习  路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447-1-1.html

网友:
  肯定有地方短路保险才会坏呀!!

网友:
很好,很强大,也不动动脑子。为什么烧保险?,连保险是干什么用的都不知道,也敢修本,佩服。

网友B:
呵呵,都有过冒烟的经历啊。先不要通电试了。看看书和资料对元件有个大概的认识,拆下烧穿的IC,用万用表逐个量大的电感、电容、MOS管的对地阻值,应该还有坏的...

网友:
那个芯片明显烧出了个洞~~~肯定是供电有短路的地方~ 不行用烧鸡法 试试!!

网友:
看来还是修电源比较好修,看保险管烧毁情况大概可判断出轻微短路还是高压短路咯。

网友:
今天在网上买的坏的主板到了 收到后赶紧测试我的主板 我先把两块板子的8604cn全部拆下,用万用表检测2个芯片的个教阻值 ,最后再查板子上的个脚阻值,在检查3每个板子上的3级管是否一样, 最后得出2块板子上的3级管和对地阻值都一样,接下来不放心,在不上8604CN的情况下,上电测试,发现电压也都正常,这才上8604CN,装好后通电测试,惊喜出现了 哈哈
  最后结论出,看这几天的论坛更贴情况 说什么的都有。其实只要自己耐心一点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前提是不要超出自己的工具范围,要是桥坏了 那只能是看了,我也问过维修板子的 要我200元 ,我买了个坏板子一共才花了65元 ,之后我再50元当料板卖掉 也就花了15元 ,最主要的要胆大 不怕牺牲,来鸟们行动起来吧

网友:
我不懂芯片的构造 ,不知道怎么去测量他 再动脑子也没用啊 ,相信你在开始学维修时也是动了脑子没用的那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都有过冒烟的经历啊。先不要通电试了。看看书和资料对元件有个大概的认识,拆下烧穿的IC,用万用表逐 ...

谢谢 提示

网友:
不错   其实知道加电烧板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