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200 不过内存

楼主(2012-03-06):
此机CPU集成在主板上的P8600,DDR3的内存。
电源跑到0.52A不动,电压都正常,不知了是道是不是要过内存还是不跑CPU,不知道这机器是先过内存,再过CPU的????小弟在这儿搞不懂了,晓得的麻烦跟个贴,万分感谢!!!
cpu

网友:
先顶一个,在线等。。。

网友:
先查CPU吧,既然电压正常,查,复位,ADS信号能否捉到。

网友:
量量内存的电压看,有没有短路,这机器北桥坏得比较多呀

网友:
测下南桥有没有短路的吧,应该是南桥短路造成机子不工作的。上面应该有2-3个电容式短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