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p显示器的怪问题

楼主(2012-03-06):
屏可以正常点亮,检测视频信号,可显示的内容是正常两个屏的内容。屏上半部显示一个完整内容,下半部又显示一个完整屏内容

网友:
刷下驱动程序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坏了,刷个看看

网友:
程序问题,前几天修一台LG W2043S同时出现4个画面, 原先电源问题, 修好电源发现程序也有问题

网友:
谢谢,我正在试

网友:
程序的问题

网友:
刷了25l1005,问题依旧,还要刷24cs08吗?24cxx可以象25L1005那样在线刷吗?

网友:
换个屏线看看,很可能是屏线触点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