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 主板,显卡,笔记本都可以这样修了

楼主(2012-03-06):
    现在的主板几乎都是单桥的,以NF的居多,显卡也是,笔记本的主板集成和集成独立显卡也不外乎全是NF的,只要这些板子存在开机不显,掉电,不过内存,花屏,不过码,死机等你没有见到过的问题和故障,我的解决办法都是到手先加焊桥,出乎我的意料,维修成功率都在80%以上。这是本人的一点经验,你可以借鉴,

网友:
单桥出现没有见过的故障90%都是桥问题

确实这这杨的···

网友:
这个是经验,我也是这样做。哈哈..

网友:
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盲修时代又要来了

网友:
你不找出问题,以后出事后你有打算怎么办

网友:
根据英特尔最新I系列CPU主板都不在授权给NV公司做芯片组了.AMD也不授权给NV公司做芯片组了..

网友:
如果是单桥问题,80%问题都能解决,很多时候经验为的是提高效率

网友(2012-04-19):
那AMN,ATI的呢 ,都一样吗?

网友:
最近加温老是把桥做死。。郁闷

网友:
恩恩,是的、基本上都是靠加焊????????????

网友:
思路是对的,但要指正的一点是不能盲目

网友:
修板又不是救人   就是修不好也没关系  本来就是坏的

网友:
不一定全是桥的问题  现在的板子电路问题也是比较多的

网友(点评):
楼主都说了 80%了

网友:
所以才说大部分赛    主要是自己拿到板要有个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