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D190N不开机

楼主(2012-03-06):
各路电路供电正常,可是按按键没反映,就像没接电源一样。因此非常确定驱动程序有问题。在朋友那里找到,刷进去后,一切ok。

网友:
三星LD 190N   MX251005MC

程序

网友:
我现在也有台三星的显示器也是这问题,电压都正常,就是开不了机,换个芯片了,还是不行。就是没工具刷程序,唉···

网友:
4楼 你的三星什么型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