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电源通电就自动工作

楼主(2012-03-06):
一杂牌电源,被雷打后,空载通电就工作,输出情况如下:紫5V 输出3.6到5.6,绿5V正常,12V  3.3V 正常 ,pg短接绿5V后正常输出,芯片组为LM339和TL494附图,请高手指点(没接主板)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嘛。。。14脚电压低了,至于为什么低了,顺着查就完了

网友:
更换一下上图中最右下角的小电容。

网友:
                          先学学跑线路吧,我都学了快一个月了,电路都只是大概能通,就是几个经常出问题的地方。向后面的主电路那密密麻麻的电阻,二极管,根本就看不懂怎么走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理很简单嘛。。。14脚电压低了,至于为什么低了,顺着查就完了

14脚是高电位时电源就工作了,手动拉低14脚电位,有PG 5V输出

网友:
有朋友下载以后放大可以进看清楚的吗????

网友:
原图就是不太清晰的,放大了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BIOS里设置一下,具体怎么设,你百度一下,我不仔细讲了!只是一个指引!

呵呵,你没看清楚别人的问题,他说的是电源通电直接启动,不是说的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脚是高电位时电源就工作了,手动拉低14脚电位,有PG 5V输出

那就往前查呀。。。为什么高电位时工作,肯定哪个条件有问题撒

网友D:
+5VSB有问题,查电源初级部分线路,重点查辅助电源部分。

网友(点评):
楼主能说说是什么道理呀??我还没看到+5VSB直接影响到电源能使它自动工作的文章,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5VSB有问题,查电源初级部分线路,重点查辅助电源部分。

+5vsb电压波动有原因:
电路板不干净,有漏电或短路现象。
滤波电容有问题。
元件不良。
我的一个电源+12V,待机时的电压从0.5V降到0,也是通电电源工作,风扇转,但主板不工作。
关机再开机一切正常。正查原因呢。

网友:
路过,顶一下啦!!!!!!!!!!1

网友:
小哥是来向大家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