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冷启动花屏,用一会就好了。。

楼主(2012-03-06):
请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加焊吧!   要想彻底解决,那就换。成本也高。

网友A:
你以前修过吗?你确定吗?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如果不确定请不要灌水

网友(点评):
你解决了吗 什么问题 说说

网友:
问题不大,加焊即可,再查一下周围电路中的元件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这个问题问的有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修过吗?你确定吗?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如果不确定请不要灌水

那你就当成是打酱油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以前修过吗?你确定吗?我手上也有一台这样的,如果不确定请不要灌水

加焊了不管用,重做了好几遍也不管用。看坛子里说换显卡也不见得好。请教下你是怎么修的。。。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之前显卡坏了换过的,现在又出现花屏了,加焊了还不行,奇怪的是刚开机的时候LOG界面都不花,进BIOS或是DOS都花不知道是不显卡BIOS有问题,也找不到程序试

网友:
显卡有问题    小y这个问题出了很多了    英伟达的功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了不管用,重做了好几遍也不管用。看坛子里说换显卡也不见得好。请教下你是怎么修的。。。

我这又来了一台y450,我把屏,屛线都换掉好了,最后确定是屛线的问题,换屛线后好

网友:
我修到一台中间的小板坏了,供电不足导致花屏的

网友:
以前修过一次   换的显卡   好的

网友:
Y450的显卡没那么容易坏的,换一个显卡电源小板试下,本人遇到过同种情况

网友:
Y450的显卡超爱坏,还没有碰到不是显卡的的问题,这个拆卸的时候温度还要掌握好了,不然会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