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长城品牌机主板,cpu供电12v短路求助。

楼主(2012-03-06):
一块长城品牌机主板,客户送来说是突然间机箱响了一声,然后黑屏。 开机发现cpu风扇动一点点然后就停,怀疑主板问题,换新,点亮,其他配件都问题,只是主板有问题。 于是开始修。

拔掉12v供电,cpu风扇转动,于是测量12v的座子,看看是否短路,我用的是数字表,打到二极管档,测量12v 4p座,开始是短路,然后慢慢数值增长到400多到500之间。

然后测量cpu供电的场管,发现有一路短路,然后拆掉这一路场管,发现是有一只短路,于是换上后,发现测量12v的4p座,还是那种毛病,就是开始一下是短路的,然后数值慢慢增长。 我也没有管,于是上机测试。不带CPU,不带内存硬盘,只是空板插4p 插24p,然后开始,cpu风扇转了,我以为好了,于是上cpu, 内存。

但是问题来了,cpu风扇又是转一下停,测量场管,那一路又击穿了。

现在不知道该查哪里了,请问大家,该从哪里下手啊。难道还要继续换场管吗?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测量4p的时候,开始是短路,然后慢慢数值变大到400-500左右。是不是别的哪里还有问题呢。

网友:
插CPU供电和电源管理`!

网友:
查接12V电压的上管和电源IC

网友:
建议月饼老师对这种经典问题做一总结。

网友:
好啊,顶你一下顺便赚点下载分!!

网友:
兄弟。。。那不是短路。。是电容在作怪哎。。供电后级并了那么多电容。。。测量瞬间就是这样的。。

网友A:
取下坏的电源管,测焊盘是否还短路。若还短,再取电容,取电源IC.若不短了,把这一路的电源管给全换了。试试看,也许会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取下坏的电源管,测焊盘是否还短路。若还短,再取电容,取电源IC.若不短了,把这一路的电源管给全换了。试试 ...

取下了坏的场管后,焊盘不短路了,换好新的,我也重新测量了一下,依旧是不短路,但是一上机后,还是老毛病,断电测量,场管又击穿了。 还有就是电源IC,好像是bga又好像不是,反正脚很短很短,不过又能看到脚,不知道是什么封装的,改天我把型号写下来。

这个兄弟好像给了点思路,我当时只是换了坏的场管,没有全部换掉,是不是要把一路的都要换了,改天有时间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