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600GT 512MB 256 短路修复后花屏

楼主(2012-03-06):
前几天买了一块坏的影驰9600GT,

上机后短路保护, 经过检测是场管短路,就把它换掉了,

再次上机, 点亮了,但是随之而来的毛病又出现了, 花屏,

怀疑是显存, 就把全部显存都加焊了一遍.

满怀信心的,双手抖动着去上机,

结果啊结果. 还是花屏.....
有点怀疑是不是在烧场管的时候能不能把别的什么件也烧坏了,

由于GPU太大.

不敢轻易用风枪加焊,
求路过的高手给些指点, 怎样救活我的9600GT,. 还有,MATS在哪能下载到,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看到有很多高手都在用,哪位好人给我个连接,
另外怀疑能不能是BLOS的事,因为此卡不是在我手里坏的.高人啊~ 快来拯救我的卡吧.

补充内容 (2012-3-13 16:24):
显卡已经修好,稍后发布修理过程,感谢大家的帮助,谢谢

网友(点评):
可能是显存问题。

网友(点评):
瞎修,准备收尸吧!

网友:
高手在那里,我也想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点评):
论坛里还有一个人, 和我有一样的卡, 故障也一样..

网友A:
遇到花屏 大多是 GPU  问题   我们一般直接上BGA 加焊  一般都能搞定

网友(点评):
要是有BGA 就好, 关键不是没有么.

网友:
显存是不是吹过了、  ?   显卡GPU  是不是虚汗了 !!!

网友(点评):
显存吹过了, GPU 是因为没有BGA 所以没敢动.

网友:
拿去掉了吧。

反对楼主: 5.0 同意楼主: 5.0

网友:
干什么啊, 我才不扔呢, 就指着这个练习维修呢,

网友:
看图有个电容貌似坏了,再看看有没有缺件,如电阻,电感,没有BGA用风枪也可以吹GPU,主要吹靠显存的两侧,看画面,很有可能有显存坏了。

网友(点评):
这个我在第一时间就仔细的看了一下, 金手指掉了两个电容, 我全补上了, 不然它也不会亮,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电容坏了? 给个说明,

网友:
软件测试了再动手 显存坏也有可能

网友:
有道理, 兄台你绝对是位理智的认识, 幸亏我还没下手呢,

网友:
如没有掉件或供电正常多数是主芯片的事  没BGA不好办啊

网友(点评):
所有供电都正常, 这我在第一时间就测量了, 没有BGA 又轻易不敢动GPU , 怕黑屏, 那就难办了,

网友:
测下显存电压

网友:
用热风枪吹核心周边,不需要等到锡球融化
温度不要超过350 均匀吹一阵 然后上机试试

网友(点评):
意义为何 ? 锡球不融化, 那不是跟没吹一样么,

网友(点评):
这就是专业维修跟业余的区别

网友:
呵呵 这种现象的显卡我有十几块都修不好 加焊也没有用

网友:
GPU的问题,虚焊,之前遇到过fx5200的显卡和你一样的画面~!

网友:
先软后硬才是解决之道

网友:
3.1

网友:
慢慢搞吧~~不要急~~在论坛呆的时间长了~~就会知道很多东西~~例如检测软件啊~~乱七八糟的啊~~~呵呵~~~

网友:
原因就是空焊的多数不是基板和主板之间的锡球,而是晶圆和基板之间的连接。

网友:
这种卡很多都是显存坏的 其实故障很容易确定 先软测一下定位吧 这样瞎修很容易就废了

网友:
同意先软后硬,这样保险一点!

网友:
显存的问题可能性大点,再重新检测一遍加焊次试试。

网友:
多为显存问题

网友:
bga 我帮你做,发上来好吧

网友:
显卡从原来的大花让我给修成小花了, 原因是显存背面的几个电阻和电容丢失, 我补上去之后就成了小花了, 但是还有一块显存报错,
MATS结果大概是这样的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0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3364083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但是我又无法确定显存位置, 所以我从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花屏 大多是 GPU  问题   我们一般直接上BGA 加焊  一般都能搞定

修好了, 不是GPU的问题, 是丢件

网友B:
定位图没有呢,上定位图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定位图没有呢,上定位图就好办了!

内存位置研究明白了,.

网友C:
G94的核心,用MATS9可以检测。论坛就用得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G94的核心,用MATS9可以检测。论坛就用得下。

修好了  谢谢

网友D(2012-04-17):
"修好了, 不是GPU的问题, 是丢件"一开始不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 不是GPU的问题, 是丢件"一开始不看吗

一开始没想到是丢件, 所以没看那么仔细, 后来以为修不好了, 就拿在手里看着玩, 发现的

网友E:
做BGA到底是因为锡球和PCB板之间虚焊还是黑色的芯片虚焊呢?新手求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做BGA到底是因为锡球和PCB板之间虚焊还是黑色的芯片虚焊呢?新手求解答

前者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