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显示粗糙,不细腻

楼主(2012-03-06):
一台惠普17寸显示器,由于屏幕有线条,正好手头有一联想显示器,就把联想屏幕拆到惠普上,开机能点亮,但效果不好,显示粗糙,不细腻,有点象隔行扫描一样。颜色都对的。惠普屏接口靠边,型号是ht17e12-200.联想屏幕接口在中间,型号lm170e01,是不是这二个屏幕不能互换

网友:
电源,屏线,屏都可能造成这种问题,逐一排除吧。

网友:
电源,屏线都没有问题的,点惠普原装屏和联想屏用的是同样的电源和屏线。原装屏除了有线条外,显示很正常。另外,代用的联想屏上保险坏了,我用导线连起来的

网友:
程序有可能问题 或者屏本身不良了..搞张图片上来看下..

网友:
图来了,手机拍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用的什么显卡..结成还是独立的..应该是显卡的事

网友:
接在笔记本上输出的,接台式机也一样效果,仔细看有很细的竖条,好像缺少像素一样

网友:
是屏线吧!

网友:
应该是屏线

网友:
屏线不会有问题,因为接在带线条的屏上显示很正常的,会不会这二个屏的接口定义不一样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屏上一块芯片坏了,网上定了快,换上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