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迪952-V热风枪程序

楼主(2012-03-06):
我的高迪952-V热风枪不显示了,就屏幕灯丝是亮的,烙铁和风枪都没反应,风枪有冷风吹出来,哪位有用这样焊台的麻烦备份一个程序出来传给我行吗?万分感谢!!!

宇光 -4 请发到正确栏目

网友:
这东西也能备份?用编程器考进去吗?

网友:
你确定是程序吗?

网友:
应该是单片机,这程序估计都是加密的,编程器只怕读不出来。

网友:
我的一台也坏了。。不过开机什么反应都没有。。。。。不知道换芯片行不行。。要是编程的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用的是高档货,羡慕

网友:
这个东西联系厂家把

网友:
这么高端的东西用的太少了。很难有。

网友:
给售后打电话多好啊. 能发程序就发, 不能的话你就返回去被,厂家肯定能弄的,

网友:
这个程序肯定不会有的 还是找厂家把

网友:
发错版块了只能转到这个版块的【求助中】,高迪的怎么找不到联系方式呀?网站也找不到,谁知道怎么联系吗?

网友:
有时间做一台数控热风枪!

网友:
你这个太尖端了 没见过

网友:
工具这东西没必要搞这么多花样吧.

网友:
算了,找不到,里面是M8的单片机,准备找几个朋友一起编程试试看,封贴!

网友:
兄弟别急。。。等我把新买的新的焊台读下看是不是加密的。。我的芯片到了。。。这个是MCU微控制器。。看样子是要程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