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72+驱动板问题~~

楼主(2012-03-06):
我有台Topview(冠捷)的17寸方屏显示器,使用最大分辨率:1280X1024就没问题,如果不是就会不停的闪。而且是有画面的时间是一闪而过,黑屏的时间却很长,要装系统,Dos操作时真头痛。
型号是:T172+
不知是否有些驱动板的程序?
或者进入工程模式的方法呢?

网友:
如果能正常使用的话,可以不调啊。

网友:
进工厂模式是,机器处于开机状态,拨了电源,这时按住MEN键不放,重新插进电源,这时手不要放开,等机器亮了,再放手,再按MEN键,就会在在左上角,菜单里面有个F字样,选到F那里,就可以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