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大多数人一生没见过的奇怪的故障

楼主(2012-03-06):
一杂牌的G41主板,自带显卡,上电自检部分无法显示。显示器提示超出显示范围,场频高达96HZ 频50KHZ,如果是CRT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但,目前大家都用液晶显示器,所以,表显为黑屏,无法设置BIOS。而且自检完毕后,在windows XP 选项单时却能正常显示。进入windows后也能正常使用。怎么修?刷过最新BIOS,故障依旧。用独显也能正常显示。

网友A:
插张独立显卡 能行吗 呵呵

网友B:
见过好几台了,你换个液晶就行。某些液晶在bios下根本就不显示,提示超频。见了好几台这样的液晶 ,也见了不少集成显卡造成的液晶超频。

网友:
说真的, 这样的好像碰到的很少, 但是楼上的已经给出你办法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的确换个液晶就好了

网友:
遇到过进系统超频的, 你这还没遇到过

网友:
没遇到过得 ~学习3楼经验

网友:
还真遇到过. 不过换其他显示器就好了. 具体没深究过.

网友:
遇到的都是换个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是液晶的软件问题,兼容性差,再刷下液晶屏。

网友:
我遇到过
换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换过液晶屏试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见过好几台了,你换个液晶就行。某些液晶在bios下根本就不显示,提示超频。见了好几台这样的液晶 ,也见了不 ...

换过液晶屏试过,不行。

网友:
回楼上几位,换过液晶屏还是不行。
最关键是以前是可以显示的。因为这板是我卖出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插张独立显卡 能行吗 呵呵

在原贴中都说了,独显没问题。

网友:
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  会不会是液晶的问题 或者是数据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给客户换显示器了

网友:
 我都碰到过这种情况几次了,是客户带过来装系统的,接上去就和你说的一样,换台别的显示器装完系统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显示器型号放出来?

网友:
显示器型号?我用多台显示器试过,都不行。最关键是,以前用现在这几台显示器是能正常显示的。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呢,新手,就换过两个电容!

网友:
换显示器,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原贴中都说了,独显没问题。

刷主板的BIOS试一下,不行,给客户推销独立显卡的好处

网友:
用独立的显卡可以的话,就是集显的毛病了。

网友:
换显示器就好了呀。是显示器的软件有问题,

网友:
遇到的都是换个显示器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一进系统就黑屏,用CRT的显示器就可以显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你的显示器不支持那个分辨率问题,接到CRT显示上把分辨率设置回1024*768,再接回那显示器一定可以显示,本人的显示器就是这样

网友:
系统认错显示器了,进VGA模式,(XP系统的话)指定一个显示器驱动,不要用默认的即插即用监视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