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改USB摄像头

楼主(2012-03-06):
          笔记本液晶屏上的摄像头怎么样才能改成USB的?摄像头借口有5根线,USB有四根:供电、D-、D+、接地。就不知道摄像头上的五根线是什么定义?

网友:
我也一直想改个呢

网友:
找对供电跟地。剩下两个是信号,信号线先随便接如果不对在调换一下

网友:
找个坏的USB摄像头.把摄像头剪掉看看能不能对比上。

网友A:
查引脚定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引脚定义啊

跟没说是一样!灌水。

网友:
这个  我不会  脚的定义是什么

网友:
不是有图纸吗?看看图纸定义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说的5根的是带mic的吧      笔记本摄像头用的和USB的原理是一样的,供电,地线,2条数据,数据线有对应的,接反了不烧东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5根的是带mic的吧      笔记本摄像头用的和USB的原理是一样的,供电,地线,2条数据,数据线有对应的 ...

无根线的我已经接好了一个,可以用了。   有没有人知道8根线的视频摄像头啊!引脚定义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根线的我已经接好了一个,可以用了。   有没有人知道8根线的视频摄像头啊!引脚定义是什么啊?

有定义应该就是可以

网友:
想给自己电脑加个内置的直接从USB口飞线不知道会不会影响USB口的使用

网友:
我搞过一个5根线的,供电和地线接反了,烧了~~

网友:
dell v13摄像头上是8pin的, 发现它的供电是3.3v,在别的机器上还真没测这个电压

网友:
好多接口的!有的引腳定義簡單,有的引腳過多。不好找。

网友:
。。。可以借用下改高压的思路   主要的供电 地  两根信号  其它的要不是空的或者灯什么的东西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