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开机出现XP会很慢....

楼主(2012-03-06):
我最近接到个DELL机的..他说开机慢,我看了下就是很慢。以为是系统的事就做了下系统,做好了开机还是慢.
我想来下是不是硬盘分区有坏道啊.有在PE下修复了下分区.....开机还是不行,当时我就郁闷了,正想着
他说他的显卡刚换没有多久.自己下了个驱动精灵安装的驱动..我拆机看了是个半新的讯景HD 5450..
   首先我进入安全模式把他原来的显卡驱动卸载了.在从官方网站里下载了一个。。开机   安装  重启  哈哈 好了,借此给大家分享下/就是没有图片啊

有可能是假卡

网友:
好啊,顶你一下顺便赚点下载分!!

网友: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显卡驱动会开机慢。还是第一次看到。谢谢经验

网友:
不好意思...刚才忙。忘了说清楚..他说用驱动精灵装的.开始我也不知道毛病原因。我也用 的驱动精灵下载的驱动..谢谢点评..

网友:
呵呵,我也遇到过的

网友:
晕  你不说清楚   我还正奇怪呢

网友:
呵呵,又张见识了。

网友:
哦,还有这回事,硬盘出这种显象的遇的多,显卡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么回事....

网友:
应该不会影响太大啊

网友:
装错驱动当然会变慢

网友:
直接进安全模式 没问题 在进VGA模式 系统排除法

网友:
说的是呢。。。

网友:
装一个纯净版的系统试一试啊 ,应该可以解决的

网友:
是喔,显卡导致进系统慢,还是第一次见了,学习了

网友:
有的机子开机慢在bios中好象设置下关闭网络启动即可

网友:
学习一下 不知道还会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