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路?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2-03-06):
(图片)

网友:
就是一个脉宽调制电路吧。。。

网友:
dc-dc电路。2PIN为ON开启,3PIN为FB反馈,4PIN为REF基准端,5PIN供电,8PIN为输出端

网友:
正解

网友:
应该是给显卡提供参考电压的,和内存槽一样有个参考电压。

网友:
你的图片右下角有几个大字母,就是写的这个功能

网友:
没看懂。DC-DC 要不要用到电感

网友:
不知道这是个什么电路  感觉楼上的说的都对

网友:
请高手解释一下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上的电源电路

网友:
一个输出FB_VTT电压的电路。至于这个电压是管什么的,在图纸中搜搜就知道了。

网友:
是给显卡供电的

网友:
一般图纸的右下角都能看出来是什么作用

网友:
DC-DC脉宽调制电路,为芯片提供电压

网友:
一个图纸上有还几个这样的电路,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只是其中的一个

网友:
就是DC-DC脉宽调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