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进液的维修。。。。。。???

楼主(2012-03-06):
我这几天总是接到进水的机器,有的进水少的,用洗板水刷刷就好了。但是有的进水的不加电,或者待机不对,腐蚀芯片的,都很难修,问问大侠们有没有什么针对这种进水机器的维修思路啊,或者心得也行啊,呵呵,进水的机器的确很多啊,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
只有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噢

网友A:
一般是烧了芯片换芯片,烧了主板就换主板呗!

网友:
最好有图纸,看着图纸上给你的信息一步一步修。进水的板子很不好修。

网友:
你这个说的很马虎,不加点,无待机,要说具体什么样的情况,比如不加电有没有3V,5V  。。。。。。    无待机,就要从电源接口查起,不同的主板进水情况不一样,要根据主板问题才能查出来。你这样说很马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烧了芯片换芯片,烧了主板就换主板呗!

大哥,您真厉害,那还找什么维修的啊?

网友(点评):
你看懂我的意思再说行不,我有是吗?

网友:
首先要把板子放在恒温箱烤一两天

网友:
一般是断线,芯片坏的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