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不开机

楼主(2012-03-06):
惠普不开机,拆机爬山控制IC进水腐蚀,对齐进行清洗,清洗完毕,然后烘干,开机就关机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
短路,芯片烧了吧

网友(2012-07-21):
先处理进水部位 开有没有明显腐蚀的器件

网友:
进水之后把芯片烧了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2012-08-20):
进水机就是难修

网友(2012-10-12):
先摸下那个东东很烫手,之后只能慢慢去找,很麻烦的,耐心的。

网友:
我的也是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