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有时开机有时不开机

楼主(2012-03-06):
型号:HP CQ40 intel 独显机器
故障:电源接口灯亮时能开机,开机了就一切正常,有时电源插上电源接口灯不亮,就开不了机,来回再插都没用;放着隔一天再来插,电源接口灯又亮了,开机正常。开一个小时再关又不开了。不开机时我把机器全拆了,裸板一点又是好的,把配件装一样再开一次,都正常的,全装好都可以开机。放一个小时又开不了了,都不知道怎么下手修了,拆成裸板一点又是好的。 查了下论坛,也有人碰到和我一样的情况也没修好, 有没有修好的兄弟出来指点一下思路????

         PS:和电源没关系,原装电源换几个,确定是主板故障,用另一个CQ40调着试了。

补充内容 (2012-3-12 14:10):
这个贴子是打自己脸的,结果告诉大家,这机器以前过进过点水,把光驱拿掉,一切正常。

网友(点评):
见过很多不过滚动条的,拿掉光驱就过了。

网友:
电源头那个灯是个检测信号  它不亮就开不了机 现在你可以对照电路图看看受什么控制 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比对一下能、不能开机时电源检测脚电压有没有区别,还有ACIN之类开机有关的信号是否有区别,接下来是BIOS,还有IO,我想到的就这么多

网友:
电源指示灯不亮,这就是故障点啊,顺着这一路查上去就行了。

网友:
像你这现象你有没考虑是电源接口问题 还有线问题 HP的电源大家应该都知道(中间有9V左右的电压)你这问题看看图纸就通了

网友:
会不会和天气有关系..

网友:
和 楼主一样    AMD的机  不 好 怎么 说

网友:
是不是接口虚焊了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原来是这样呀 学一招

网友:
很累呀,,进水的机子有点神经

网友:
外设,这个最开始就应该最小系统化的!问题有的时候很简单!

网友(2012-04-06):
现在HP的板好多怪问题,我修到一个CQ60的进系统黑屏的,换了内存系统BIOS主板都换了两板,并且这个机还选CPU,外接死都不亮机,都好几天了机子还放在那里,头都大了,有高手请指点下

网友:
amd的是一切都有可能啊

网友:
谢谢楼主,又学到了一招.

网友:
我修了台,充电的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不过接口虚焊可能大一些

网友:
原装电源才开机的

网友:
光驱坏引起,真是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