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9宽屏液晶,闪屏

楼主(2012-03-06):
联想19宽屏液晶,加电使用几分钟后,屏幕开始一亮一黑的闪,在闪屏时测得5V电压被拉低,在3V和5V跳变,求解啊

网友:
那你有图纸吗?就查一下是谁个拉低的啊!祝你好运。

网友A:
电源灯是不是也闪??拔掉屏线试下。。量量高压板的供电跳变不??

网友:
修过一台,换管理I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是不是也闪??拔掉屏线试下。。量量高压板的供电跳变不??

如果给高压供电部份也跳变,会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是不是也闪??拔掉屏线试下。。量量高压板的供电跳变不??

拔掉屏线,一直白屏不闪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813489

网友A:
。。那你查查屏上的DCDC升压电路是不是热稳定性不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你查查屏上的DCDC升压电路是不是热稳定性不良了。。。

应该不是,我换个屏还是闪

网友:
明天先换个电原板看看

网友:
联想好像,1117爱出问题.

网友B:
问题不是出在屏上,我用了一套点屏装备接上,不闪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把电源输出的电容换了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不是出在屏上,我用了一套点屏装备接上,不闪

那就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那换电源板了没有???你这个问题真是奇怪得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电容的问题把电源输出的电容换了看

换了的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就还是驱动板的问题了。。。那换电源板了没有???你这个问题真是奇怪得很。。。

拉了电源板了,不闪,问题出在电源板,不接灯管电压不跳,我把高压部份断开了,接了个高压板上去,用了10多分钟了还没闪,应该是出在这上面。。。

网友:
换了高压部份的9741以后不再闪屏

网友:
多谢大家的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