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时钟芯片能互换吗?

楼主(2012-03-06):
时钟芯片 ICS951464AGLF与ICS951462AGLF能互换吗?
芯片

网友:
这2个芯片应该不能代换把,要找同型号的

网友:
时钟芯片好像带换的不多。。。最好找原型号的了。。。

网友:
要是 实在没有 你就 查查 图纸 看看 工作条件 一样么 不一样 那就肯定不行了

网友:
要是有图纸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