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水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2-03-06):
主板:联想G460        型号:NIWE1_LA5751PR03_1029A
感谢去年饼哥的教导学习的主板维修,熟悉了看电路图,自己也开始摸索修笔记本了。在去年的努力之下,主板一般问题都可以独立在二十分钟之类解决,明白了我们维修人维修的不是钱是修出来的成就感。今年我和我同事也开了一个维修店。主修:台式机主板、笔记本、液晶维修,监控安装。
我们的店开业于2月20日,一开始我们都出去跑,跑同行、跑网吧、跑服务站。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的价格低于别人,维修速度也快,接了不少维修生意都是同行介绍过来的。下面是前几天联想服务站介绍了一个进水机G460,在服务站换板要七八百还是熟人,客户嫌贵不想修于是介绍过来了。接到笔记本询问故障:机子是什么问题。客户回答说:毛巾的水进了笔记本,开过机没有开下来送给别人修只拆开过没有维修过,因为放假所以回来修,过两天就要去苏州了希望能尽快维修好。心想笔记本没有系统维修过都是问别人慢慢修的,时间只有一天能不能修好?但是要留住客户就算修不好就算换主板也得把店面的名誉建起来,跟客户说,最迟明天给你修好,维修好了价格是280。客户答应了,客户在旁边看我拆机还是蛮相信我的,二十分钟主板出来了,进水的地方是声卡、EC、U10产生5v的电压,跟客户说进水的地方很多有可能有断线的地方要细察,客户留下号码走了。客户走后,先把主板烘烤了一下,十分钟之后拿出来看到主板明显进水的痕迹声卡芯片、EC、5v的开启电压mos管。先用洗板水清理了一下,看了一下声卡芯片有氧化的痕迹加了点焊膏加焊了一下可是温度高了声卡芯片被我吹爆了,无奈,取下声卡芯片。又拖焊了EC,开始上电了。上电悲剧产生了,待机的电压是有的,可是到0.6几掉电再开还是如此,可能是某个电压没有出来,量了全班的电压均正常。把cpu和内存去掉,开机到0.2机掉电……以前修过宏基的5520也是这样换了EC好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79263-1-1.html于是打开图纸仔细量EC的引脚,每个都正常,怀疑EC坏了就订了个EC,客户这是打电话过来了问机子有没有修好,我回答说:主板有个芯片坏了要订货,最迟到明天下午修好。客户说:麻烦了,那我明天下午去拿,电话挂了。到了晚上了,没有什么事把主板拿出来再仔细查,U10也进水了,量了一下mos管击穿了,暗喜了一下,找了块废板换上去,没有短路。 量了5678脚待机5v,开机的时候123脚只有3.3v,明显不对。又量了U4是产生3.3v电压的,待机5678脚3.3v开机1233.3v,明显是5v没有出来,既然U10换过就查谈的4脚G极,电压为0v,不对应该是19v左右看着图纸用万用表量与U10 4脚的G极线路当量到B+线路不通,与B+相连的电阻R229  20K电阻焊盘掉了,阻值也只有几K,找了块料板,电阻又小上面没有标识的只能慢慢找,最后在索尼的料板上找到了,焊上去,这时量了U10G极有了将近19v的电压,也产生了5v电压,但是还是掉电,呵呵因为是cpu没有装,装上cpu和内存,电流跳变到1.2几不掉电了外接正常,进系统没有声音,好happy!到了第二天早上一早我账户上没有钱订声卡芯片还好以前在基地的虞陈杰老兄帮我汇款的很感谢他,到了下午客户来了问机子有没有修好,我说不好意思您的声卡爆了没有声音其他都正常了,客户还好讲话说我明天就要去上学了只能给我发货了,顺便帮我把AB壳斗换了,还有键盘。看了一下连维修费一起650,客户答应了留下地址给我,说随便多长时间稳定了给我发货,钱先给你。第三天声卡芯片和AB壳都回来了,装上声卡芯片熟练的声音出来了,还好没有断线,中间还吹坏了个声卡芯片,悲剧!装上AB壳一切都正常测试了一天给客户发过去了。
总结:维修进水的不要麻木的换这个换那个,进水的断线的很多。这是我第二次自己独立修进水的机子修出来很高兴。
简单一例高手给点定评和加分,呵呵……完毕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楼主有信心加耐心。还好是5v待机没出来。要是都正常不开机就麻烦了

是啊,仝伟哥

网友:
实践证明,学好了主板,再弄笔记本容易多了,你上一期的那个小波波,给你加分的,修本也挺快的了,原理是想通的,看到同学的一年后的进步,都很高兴

师兄也厉害啊

网友:
呵呵,修进水的本子,就是需要细心的,上次我修个广达代工的主板,EC下面断线了,竟然是DNBSWON#这个信号,让我换EC,南桥,刷BIOS,中间还开过一次机器,后来就不行了,最后什么都查了, 就是南桥不发出SLP信号,才把南桥去掉测量EC这个脚到南桥的线路,发现不通,最后发现是EC下面断线了,而且断线的上面还有白色的油漆, 可让我头痛了,总结,修进水本子,要细心,对整块主板上电时序要了解,其实维修真的是一种心得。

网友(2012-05-03):
声卡加焊为什么不用铬铁而用风枪? 用铬铁就不是会爆了

网友(2012-03-07):
进水的机器好修!我很有这感觉!被雷劈的难修!

网友:
我没有系统学笔记本,我是学主板的。修本本我是按照台式机思路修的

网友:
哈哈,好厉害啊。 我都自愧不如了。

网友A:
楼主学了多久啊?思路不错啊,点开在哪啊

网友(点评):
在基地学了一个月,做了将近一年。开在盐城大丰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学了多久啊?思路不错啊,点开在哪啊

哦哦,我也学了不久,就是想问问楼主一个问题,我是新手,想问你那个场管是如何知道哪个电压不对的,为什么3.3就不对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哦哦,我也学了不久,就是想问问楼主一个问题,我是新手,想问你那个场管是如何知道哪个电压不对的,为什 ...

仔细看一下,是U10产生5v的,上电绝大都是有3v、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仔细看一下,是U10产生5v的,上电绝大都是有3v、5v的

基地大哥我看懂了,谢谢解释

网友C:
DNBSWON#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有什么用 麻烦高手解释下

网友(点评):
开机触发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DNBSWON#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啊  有什么用 麻烦高手解释下

大哥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信号的具体中文名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 能不能告诉我这个信号的具体中文名称啊

这个信号是EC发给南桥的    当待机电压  ec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后  按下开机键  就会有个nbswon#发给EC  EC再给南桥发送一个触发信号  就是这个DNBSWON# 至于中文名称  还真不知道   敬请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开关到EC,EC到南桥 ,中间还有环节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修进水的本确实要有耐心

网友:
思路还是比较清晰哦,没有走弯路。

网友:
嗯,这些转换电压的场管,在维修中遇到的有问题的还是不少的。

网友:
楼主处理的还是很快的啊,思路相当不错了!

网友:
谢谢楼主,这个思路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