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怪问题

楼主(2012-03-06):
今天接到一台T43机器 拿过来本来是屏坏了 我换了好屏 装上去一试开机掉电了 我晕个叉叉的了!机器拆开装上诊断卡试了下 跑48-4A掉电了 晕倒了 本来还是好好的 没办法了只能修了 插上恒流源待机怎么是0.05 3-5v多正常开机其它的电压也正常 一跑到48-4A就直接掉电了 而且所有的电也没有了 待机也没有了! 不装内存就不会掉电!  南桥换过了 请问大侠们谁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指点指点啊

网友:
学习中    等高手来!@

网友:
高手只看不回啊。期待中。屏是怎么坏的?

网友:
怎么会想到换南桥呢,掉电本来就是比较难搞的,有可能机器本身就有虚焊,只是你拆的时候把虚焊变成脱焊了。试试显卡或者北桥吧。

网友:
待机不正常我才换南桥的 一般待机应该是0.03     屏以前坏了 呵呵

网友:
高分换普分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