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K8N6SM见怪不怪当C1

楼主(2012-03-06):
加点跑几步就当C1也就是内存,内存的供电、时钟都正常,,在没有刷BIOS之前和刷BIOS以后情况都一样,内存的SPD用示波器量了下没有波形,这版的内存是挂是在CPU上,论坛里有没有人遇到此故障,求维修思路!!!

网友:
没修过     但是 如果是 挂在CPU 上的  你可以 先换一个 cpu试试看

网友:
换个 CPu试试 内存擦下 插槽也是清下

网友:
   桥的问题吧、

网友A:
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是背后一根3.3V供电的线烧坏了

网友:
AMD 的,单桥,做吧

网友:
我也菜鸟,桥工啊。

网友:
这个真心不会,联想我们本地有保的,一般不拆

网友:
先换CPU,在看看桥吧!单桥一般容易虚汗.

网友:
CPU座按按看看

网友:
应该是北桥问题吧

网友:
上面已经总结的很全面了。

网友:
碰到过上AMD双核CPU不跑码,挡C6,换上单核3000+正常。楼主换一个单核的U试试.

网友(点评):
这个清bios或者刷bios应该能解决

网友:
先换个U看看

网友:
ADM的板做桥加焊,当时如果好了,能用多长时间,还得来找

网友B:
换CPU,换内存;压CPU,压桥,;刷BIOS ,放电;做CPU座,做桥。

完事还没好的话估计离垃圾桶也不远了。

网友:
加焊CPU做子和桥,看看吧。

网友:
按压一下cpu座看看有没有变化

网友:
AMD单桥桥的问题多

网友:
这种不好修  我有好几个这板子  方法用尽了  就是不行

网友C:
上次遇到过一张也是挡C1 。 但手压桥能正常跑码亮机。 上BGA加焊  结果不开机了。

重植正常了。到现在可能用了一个多月了  。仅供参考

网友:
CPU座或桥虚焊造 成可能性大,不过我遇到过AMD板挡C1是桥虚焊造成的这种情况。

网友:
  你先看看内存是谁管的,如果是CPU管的话  通电之后你看看CPU供电是不是被拉低了

网友:
CPU换过了,座也压过了还有救是插不插内存一样当伴随着滴滴响CI!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是背后一根3.3V供电的线烧坏了

你修过的和这板一样吗?你说的3.3是不是系统管理总线的3.3,我这个都有3.3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CPU,换内存;压CPU,压桥,;刷BIOS ,放电;做CPU座,做桥。

完事还没好的话估计离垃圾桶也不远了。

不会吧!怎么都是说的桥、座、BIOS,就没有别的好办法?

网友:
先换个CPU  不行再压CPU座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次遇到过一张也是挡C1 。 但手压桥能正常跑码亮机。 上BGA加焊  结果不开机了。

重植正常了。到现在可 ...

型号一样吗?用了 一个月多月还没有出现类此的故障?

网友:
这种单桥的 c1 做桥吧

网友E:
SPD没信号,那你就查下数据线与地址线了。或许是这里的问题呢,还有可能是它与CPU处断线了,不是没有可能的啊

这么多回帖的就只有你说的有维修思路,这些也都测量了没问题、、、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型号一样吗?用了 一个月多月还没有出现类此的故障?

用了一个多两个月  客户还没回来。 应该还没出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过 我让他去售后了

网友:
我觉得先干桥 。

网友:
先换个CPU看看  不行在座桥吧  呵呵呵  单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E:
SPD没信号,那你就查下数据线与地址线了。或许是这里的问题呢,还有可能是它与CPU处断线了,不是没有可能的 ...

查下前端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修过的和这板一样吗?你说的3.3是不是系统管理总线的3.3,我这个都有3.3V电压!

嗯,当时修的板跟你这个一样,也是挡内存的,就连1234脚那根3.3V的线有问题

网友:
你要查下CPU给内存的供电部分一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