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90SW8 进桌面不显示

楼主(2012-03-06):
    今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90SW8故障为:进桌面不显示,具体一些把分辨率调到1440*900使用进桌面一切正常,换成其它分辨率都不行,只能在DOS下和进桌面之前都显示正常到桌面以后就变为黑屏,但是黑屏的时候把开关关一遍再开就好了,刷过MCU 和24C16故障现象一样。EDID也写了还是不行,请教高手们指点一下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补充一下:黑屏的时候,背光正常,换过N台主机都试过

网友:
不会是显卡吧

网友:
高压部分吧?

网友:
感觉是MCU有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通常此类问题.和MCU主程序没有关系,但与DDC数据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