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故障诊断卡使用方法

楼主(2012-03-06):
     诊断卡也叫POST卡(Power On Self Test),其工作原理是利用主板中BIOS内部程序的检测结果,通过代码一一显示出来,结合代码含义就能很快地知道电脑故障所在。尤其在PC机不能引导操作系统、黑屏、喇叭不叫时,使用本卡更能体现其便利,使您事半功倍。

一、        指 示 灯 状 态

灯名        信号名称        说明
CLK        总线时钟        不论ISA和PCI只要一块空板(无需CPU),接通电源就应该亮,否则时钟信号坏
BIOS        基本输入输出        当主板运行对BIOS有读操作时会闪烁
IRDY        主设备准备好        有IRDY信号时才闪烁,否则不亮
OSC        振荡        有ISA槽的主振信号,空板通电应常亮,否则停振
FRAME        帧周期        PCI槽有循环帧信号时灯才闪烁,平时常亮
RET        复位        开机瞬间或按下RESET按钮后,亮半秒熄灭属正常情况;若常亮,通常为主板复位电路、复位按钮坏,或插针连接有误
±12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输出或主板有短路
±5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输出或主板有短路
3.3V        电源        空板上电即应常亮,否则无此电压输出或主板有短路

二、常 见 代 码:

代码        说明        备注
00或FF        运行一系列代码之后,出现00或FF代码,则主板OK        由于主板设计以及芯片组之间的差异,部分主板自检完成后可能显示23、25、26代码,属于正常情况
        一开机就显示一个固定的代码(如:00或 FF),没有任何变化,通常为主板或CPU没有正常运行
CO        初始化高速缓存        主板或CPU故障
C1或C6        内存自检(如:C1 表明内存有问题)        此代码死机喇叭将报警,有些主板显示A7
31        显示器存储读/写测试或扫描检测失败        主板显示部分或显卡故障,喇叭将报警
41        初始化软盘驱动控制器        主板BIOS问题

三、操 作 步 骤

当机器在加电启动的自检过程中出现无显故障时(例如:自检硬件不通过、喇叭报警、显示器不能正常显示等)
1)首先将电源供电断开,利用观察法,检查整机各部件的外观情况,是否有明显的外观不良和烧毁的痕迹;
2)如果没发现异常,再利用硬件最小系统法,将主板诊断卡插在ISA或PCI槽上(如主板带ISA槽,建议先选择ISA槽;如没有ISA槽,再选择PCI槽。选择PCI槽时最好是靠近中间的槽,因为该卡与少量主板有兼容性问题,使用第一个或最后一个PCI槽时可能引起“00”无显),连接好喇叭与主板SPEAKER插座的连线;
3)接通电源,启动最小系统。观察主板诊断卡左上角的两个发光管显示的代码,对照故障代码表,确认故障。此时也可通过指示灯状态、喇叭声音来判断故障;
4)如果在最小系统下没发现问题,再利用逐步添加法,逐一添加其他设备,观察诊断卡显示代码的情况,找出故障件。

四、检 测 顺 序:

4大件的检测顺序:主板、CPU、内存、显卡
1: FF、OO、O1、O2  状态不跳变  CPU未工作   推论:主板或CPU坏
2:C1(或C开头)、D3(或D开头) CPU已工作正在寻找内存  推论:内存坏、接触不好
3:C0、D1 状态,CPU已发出寻址指令并已选中BIOS,但是BIOS没有响应  推论:BIOS、南桥、I/O坏
4:C1--C5循坏跳变(同D3--D5)   推论:BIOS、I/O芯片坏
5:OB、26、31时一般可点亮,如不亮   推论:显卡、集成显卡坏
6:0B、26、31、42、48、4E、58、0D、6F、7F、85    推论:表示主板能点亮,正检查显卡和键盘鼠标口,如果仍不亮大多为显卡坏

五、经 验 整 理

1、开机主板诊断卡代码显示00、FF或代码指示灯无任何显示一般可判断为CPU未工作。可能是CPU或主板故障。
2、诊断卡代码显示C0到C6,一般应判断是内存故障。
3、当诊断卡读过26、42或4E时,显示器仍没有任何显示应检查显卡是否良好,检查数据是否有有问题。
4、代码指示灯和BLOS指示灯均无显示,或诊断卡代码为E0、E1或F1,可能是BLOS出了问题。
5、如果诊断卡代码跑00或FF停止,说明CPU还没有开始工作,一般是CPU或主板问题,代码从00、FF跑到C1或D3(BLOS不同跑的代码不一定相同)说明CPU是好的,问题出在内存部分没有工作,一般是内存的金手指插槽脏了或者主板给内存提供的工作条件不足,也就是说可能主板坏了。代码从00、FF跑到26,一般来说如果显卡和主板没有问题的话,显示器就应该点亮了。如果代码从00、FF跑到41,主机不亮,有很大的可能是BLOS坏了,要重新刷写或更换BLOS,诊断卡从00、FF代码经过C1、C3、05、07、13、26、41、43等等代码后再跑回00或FF,说明主板的启动过程完毕,开始按照CMOS的设置进行引导。
6、已由一系列其它的代码之后再出现“00或FF”则主板自检已通过OK了。
7、出“00”且不变码,则为主板没有运行,查CPU坏否、跳线、设置正确否,电源正常否,主板电池等处
8、主板诊断卡代码为25一般是显卡故障或主板显卡接口有问题了。
9、主板诊断卡显示代码为85,则为内存或显卡接触不良。
10、如果将CMOS中设置无错误,则不严重的故障不会影响BIOS自检的继续,而最终出现“00”或“FF”。
11、常见的错误代码含义如下:
1)、"C1"内存读写测试,如果内存没有插上,或者频率太高,会被BIOS认为没有内存条,POST就会停留在"C1"处。
2)、"0D"表示显卡没有插好或者没有显卡,此时,蜂鸣器也会发出嘟嘟声。
3)、"2B"测试磁盘驱动器,软驱或硬盘控制器出现问题,都会显示"2B"。
4)、"FF"表示对所有配件的一切检测都通过了。但如果一开机就显示"FF",这并不表示系统正常,而是主板的BIOS出现了故障。导致的原因可能有:CPU没插好,CPU核心电压没调好、CPU频率过高、主板有问题等。

六、诊 断 卡 相 关 说 明

PT080诊断卡采用四位数码显示,将它插入电脑主机板的PCL或ISA插槽,开启电脑电源后,诊断卡进入诊断功能,此时,前两位数码显示的为当前侦错代码,后两位为上一侦错代码。若显示四个“—”横线,则表示没有代码出现。PC机上的故障,按显示器上是否有显示为界,可以分成两大类故障:一类故障称为"关键性故障"。PC机在开机时都要进行上电自检(Power On Self Test,即POST),在主板BIOS的引导下,严格检测系统的各个组件,如果计算机存在硬件故障,一般情况下会在此时反映出来。POST的过程大致为:加电→CPU→ROM BIOS→System Clock→DMA→64Kb RAM→IRQ→Display Card等,检测显卡以前的过程称为关键性部件测试,任何关键性部件有问题,计算机都将处于挂起状态,只能按Reset键或重新开机,这一类故障就属于"关键性故障",习惯上又将这些故障称之为"核心故障"。产生核心故障的器件主要有:主板、CPU、显卡、内存和电源等;另一类故障称为"非关键性故障"。检测完显卡后,计算机将对其余的内存、I/O口、软硬盘驱动器、键盘、即插即用设备、CMOS设置等进行检测,并在屏幕上显示各种信息和出错报告。在这期间检测到的故障,就是"非关键性故障"。此时如果有不正常的设备,就会在相应的检测部位停下来并报告错误信息,提示用户选择是继续进行还是重新启动计算机;如果一切正常,计算机将设备清单在屏幕上显示出来,并按CMOS中设定的系统启动驱动器,装载引导程序(BOOT)启动系统。

网友(2012-05-19):
有点老了

网友(2012-04-16):
很详细

网友(2012-03-06):
不错  知道收藏 但是  几乎现在的  诊断卡  也没有那么多灯啊

网友:
不错  在温习  实践最重要啊

网友:
卡根卡不一样。楼主转的这个算是通用的把。收藏

网友:
先看看  以后在说

网友:
有笔记本的诊断卡介绍吗

网友:
这个只拍是没有什么用,哪个修电脑的不会用,说明书上也有啊

网友:
做个记号,下回方便看

网友:
{:2_32:一直在找的好东西

网友:
知识不错正想学 谢谢了

网友:
做个标记。。

网友:
可以  很有用  又学到很多以前没有明白的

网友:
k听老师说现在的诊断卡。有很多品牌。不同的品牌 他所代表的码的意思也不一样的
要看说明书的
不过电子城卖的那种几块钱的卡。都是木说明书的

网友:
这个很有用,我和我的卡比较比较

网友:
诊断卡不同的品牌,所代表的码的意思是不一样的

网友:
仲未系好清楚系属于边类型噶卡!台式?定系笔记本?

网友:
有帮助,如果再详细就更好拉.

网友:
对于我们这些菜鸟学习下,还错,知道英文是什么意思了,,,,

网友:
还可以的,还不是很齐全啊

网友:
不知道四位的怎么读数

网友:
过程清晰 内容详细 新手学习了

网友:
哪位知道诊断卡上的按钮一般是干什么用的?

补充内容 (2012-3-16 10:32):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extra=#pid4840162
在这个帖子里有结果了。

网友:
认真的温习了一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四位码是同时显示了二步的代码

能否详细点呢兄弟。有点模糊的感觉。。最好有四位的代码具体参数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详细点呢兄弟。有点模糊的感觉。。最好有四位的代码具体参数就好了。

例如:四位的显示为C1C0,则当前的代码为C1,上一步的代码为C0。
就这么简单呀。

网友:
怎么跟我们的不一样了。

网友:
不错错刚出来的

网友:
去买诊断卡的哪儿    拿一张诊断卡说明书    仔细看几天    就好了    忒简单的

网友:
虽然没用过  但还是顶一个

网友(2012-05-09):
楼主看到市场上有好多诊断卡那种好点啊

网友:
用得着的东西 不错

网友:
俄罗斯板的诊断卡好用一点

网友:
好难得记哦

网友:
有些品牌机会不跳码

网友:
实践最重要啊

网友:
唉,太繁杂了,如果能把常见的代码对应的故障点总结出来就好了,不过还是得感谢楼主

网友:
主板坏了,但没这东西

网友C:
维修主板 必备

网友(2012-09-27):
学习了,一直在找的好东东

网友(2013-05-05):
屁嘛没有呀,这么白的东西还要分?

网友:
看了很详细

网友(2013-07-07):
百度上面也有呀!

网友:
好东西啊,考虑买一个,维修很方便了!

网友:
虽然有卡,但不知怎样用,收藏慢慢学

网友(2013-08-18):
跑马卡RST指示灯一直闪什么情况?????

网友:
我的老主板自带检测很方便,朋友新主板内存经常出问题,得反复的插反复的插反复的插才偶尔能点亮,拿去电脑城人家插一下一点就亮,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窍门?
谢谢楼主发的故障代码

网友(2014-01-03):
现在有中文版的。呵呵!

网友:
新手疯狂看基础中。

网友:
现在的主板都没PCI插槽啦 该怎么修啊

网友:
这个不错,对修电脑有很多帮助,要好好学学。

网友:
很详细、很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4-12-08):
真心感谢楼主的分享,对于我这种菜鸟来说太重要了。谢谢

网友:
这个早就看过了

网友:
学习了,实践最重要啊

网友(2015-01-31):
参考参考,现实很多奇葩的情况

网友:
手头没有卡,只能看看,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