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与NTFS

楼主(2012-03-06):
FAT优点:
1、        C盘最好是FAT32的,它支持纯DOS,可以支持2TB的分区,便于安装系统,其它盘用NTFS即可
2、        储存单元较较小,能够较高的利用空间
FAT缺点:
1、当文件删除后写入新资料,FAT不会将档案整理成完整片段再写入,长期使用后会使档案资料变得逐渐分散,而减慢了读写速度。解决方法:硬盘碎片整理是一种解决方法,但必须经常整理来保持FAT文件系统的效率。
2、windows 2000/XP中的FAT32支持的分区最大为32GB
3、仅支持4GB以下的文件存入(超过4GB的程序无法写入系统)
NTFS优点
1、能够从某些与磁盘相关的错误中自动恢复,而FAT32则不能,运行过程中产生碎片少。
2、改善了对较大硬盘的支持,最大可以支持2TBvista和win7系统的C盘必须是NTFS格式。
3、由于可以使用权限和加密来限制许可用户访问特定文件,因此安全性及稳定性更好,系统不易崩盘。此为WINDOWS系统首选的文件系统,因为GHOST都支持NTFS分区。
NTFS缺点:
1、不支持纯DOS下运行(ghost8.0以上可以进行备份),兼容性不好,很多操作系统不能识别,数据交换不方便。
2、该磁盘文件格式不能被除它自己之外的其他操作系统所识别(NT 4.0也不例外),这就对数据交流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例如:使用windows 2000的用户应首选使用NTFS格式,要是同时使用windows 2000和其他操作系统的用户应该谨慎从事,最好将磁盘划分为多个不同的磁盘分区,将windows 2000安装到其中一个磁盘分区并选择NTFS格式,将其它操作系统安装到另外的磁盘分区中并使用FAT32格式。
注意:
1、将分区转换为NTFS后,无法再将其转换回来。如果要在该分区上重新使用FAT文件系统,则需要重新格式化该分区,这样会擦除其上的所有数据。
2、早期的某此windows版本无法读取本地NTFS分区上的数据。如果需要使用早期的windows版本访问计算机的分区,请勿将其转换。
3、尽管转换过程中损坏或数据丢失的机率很小,但在开始之前,应备份该分区上的所有数据。
转换方法:
1、关闭要转换的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上所有正在运行的打开程序,单击“开始”按钮,单击“程序”,单击“附件”,右键单击“命令提示符”,然后单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如果系统提示你输入管理员密码或进行确认,请键入密码或提供确认。
2、在“命令提示符”窗口中,键入convet drive_lettre:/fs:ntfs(其中drive_lettre是要转换的驱动器号),然后按回车键。例如:convet E:/ fs:ntfs,会将驱动器E转换为NTFS格式。键入要转换为卷的名称,然后按回车键,若要查看可用卷,请单击“开始”按钮,然后单击“计算机”。该卷在“硬盘在硬盘驱动器”下列出。转换为NTFS不会影响分区上的数据。
注意:
1、如果要转换的分区包含系统文件(如果要转换整个硬盘,则会出现以下情况),则需要得新启动计算机才有能进行转换成功,因为C盘文件正在使用中。
2、如果磁盘几乎已满,则转换过程可能会失败。如果出现错误,请尝试删除不必要的文件或将文件备份到其它位置,以释放硬盘空间。

网友:
收到学习一下

网友:
我只知道三个
ntfs支持4G以上单个文件,但不支持dos。
碎片整理的时候ntfs比32更快。

网友:
DOS可以通过加载NT4DOS驱动来识别NTFS分区,这个在MAXDOS都实现了。楼主又从哪里拷贝一些老文章过来了

网友:
现在基本上不用fat 32了,毕竟有些过时了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现在文件早都动不动4G以上了.尤其是游戏啊 高清电影啊什么的.基本上fat32很少用

网友(2014-06-05):
讲的很详细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