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sl400 5声报警不开机

楼主(2012-03-06):
按开机键电流上到1.4后掉电,5秒后自动又开机了,电流上到1.6开始报警5声,上到1.7后回到1.2还是黑屏。哪位朋友给个思路。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

网友:
楼主总得做简单的排查,再问呀,检查内存 CPU 去除各类附件,剩裸板还有问题,先吹下显卡,这机器的电源口及显卡是通病!

网友:
这样问没法回答呀,没有这么厉害的高手呀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显卡是通病,不过打了点黑胶,所以成功力会比较低点

网友:
这种机器显卡得多考虎一下。但显卡是打胶的,还是要小心

网友:
已经解决了。。。。。
拆出主板开机电流卡在,1.2左右不动,。仔细看主板接近手写板那一块排组和电容有进水腐蚀现像,用酒精清洗了一遍可以开机了。。。一切正常。。。。我晕了,,,,开价,,,300块

网友(点评):
价钱就别说了

网友:
进液的机器,有时候很简单,有时候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