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32 7脚和9脚没有电压

楼主(2012-03-06):
1632 7脚和9脚没有电压    22有18.6     21 有5V  23高电  28有高电       怎么查  这个是待机的3V5V没出来

网友:
记性不好,7 9脚是什么定义?

网友:
过压保护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使7脚的单元控制变低 也会把基准变低 使芯片保护  你尝试 1把滤波电容更换掉2 更换芯片

网友(点评):
赵景高手也!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网友:
看看引脚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