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换电容 芯片

楼主(2012-03-06):
各位  哪里有换电容  和芯片的视频教学     我是新手  不太会换   求助

网友:
???百度下,是个维修的都会教你的啊

网友:
楼主在是自学还是做学徒?这是维修基本功啊

网友:
自学的吧????
我也是在百度学的。。。。。。

网友:
在百度上看看视频,然后找废板多练练就行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要多练 特别是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