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大家做BGA时拖主板焊盘怎么能尽量不脱焊盘?

楼主(2012-03-06):
我今天做了个BGA,拆下来顺利,就在拖锡的时候不小心把焊盘脱掉一个了,估计是洛铁温度高了,还有有引脚的芯片和QFN的芯片怎么样尽量避免掉焊盘啊?
芯片

网友:
注意烙铁的温度,还有速度要快,停留的时间不能太长,还有烙铁及烙铁头的品质也很重要

网友:
慢拖,均力,多点助焊剂,烙铁温度不要超过400度,不然烧黑烙铁头导热不良更难拖
同意楼主:
4.0
fffzzd
同意楼主:

网友:
独学无友
同意楼主:

网友:
不会看电路
同意楼主:

网友:
二楼和三楼,一个叫快拖的 一个叫慢拖的,各有各的理,自己找个废板多练练

网友:
这个主要和温度有关 你用一把好一点烙铁就不会掉了焊盘了
300块以上的那种烙铁保证不会掉焊盘
豆腐刀
70块的山寨货我都觉得可以

网友:
我觉得温度掌握很重要,当然动作也要熟练,要根据自己烙铁的性能决定,最后买那种比较恒温的那种。不知道大家同意我的看法不。谢谢交流

网友:
多练吸收经验,多少钱不是很重要

网友:
补充一下,掉焊盘其实并不是高温所致,而是强拖而掉,所以只要保证锡化掉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上面几个都说的什么啊。没那么复杂的。 放好点的焊油,多放点。焊铁头一定要好点。不能脏。
温度高点没事的。拖的时候一边加焊锡丝一边脱。我从来没拖掉过点

网友:
多加点松香,混合点有铅焊锡
反对楼主:
3.0
GDPC007
反对楼主:
加松香不适宜吧,我都是用焊油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