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开不了

楼主(2012-03-06):
今天把机器拆了清灰   再装上就开不了了   是不是哪被窝刮倒了   求解....

网友:
你的开不了机是指点不亮(按开机没反应),还是显示器有亮,但是没显示。

网友:
开机机子风扇转吗?

网友:
是笔记本吗

网友:
开不了机原因很多:内存问题,电源问题。。。。。,楼主应把现象说明白点才好判断

网友:
首先,风扇转不转
其次,检察CPU等是否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