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80811AS坏道

楼主(2012-03-06):
一块ST380811AS硬盘有少量坏道,逻辑扫描完,有78个错误,执行“Translation to PCHS”,无法完成,错误提示“Terminal:error switching to  '9>'  level”,请教这是硬盘什么问题,该怎么操作?

网友:
有什么工具?如果有3000直接备LDR,然后跑N2

网友:
MHDD擦看看,不行就自校准了

网友:
7200.7的硬盘只要磁头没问题都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