掉电怎么解决?

楼主(2012-03-06):
惠普笔记本刚开机就掉电怎么判断?

网友:
掉电分好几种,一种是温度过高掉电, 或缺电压掉电.还有短路掉电.你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能引起掉电的问题多了、先从外面查起。换适配器、拿下电板试试、 确定都没问题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检测温控IC

网友:
这个没法给你说的   掉电很多原因    温控     短路   却电压   等等

网友:
电流到多少掉电啊,楼主求助的话应说的详细些,这样才好你点帮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温控IC是哪个啊?

查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你那个是AMD的CPU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