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VGH电压不出的维修问题,有图

楼主(2012-03-06):
一个联想的17液晶,屏型号M170EG01故障是VGH电压不出,所以整个屏幕泛白,拖影严重,开始是用一个小时后,故障出现,关机休息一会儿就又好了,后来好了一段时间,用三个小时也不出问题,我以为他自己好了,可是突然有一天,开机会白一下,出现一些彩色的道道,进入桌面后泛白拖影,看了不得不修了,就拆开了,量了一下确实是VGH电压不出,下面上图,大家看看一下吧。
下面是清晰的局部,高手给看看一下吧,
就是箭头指向的那个小贴片元件,不知道是什么东东,量了一下,应该是一个场效应管,想请教大家,这个应该怎么代换,比普通的贴片场管小一些,

补充内容 (2012-3-7 15:48):
谢谢大家,这个屏已经修好了,从驱动板上找了一个12W的贴片场管代换后,OK了,比原来的体积稍大一些,不过可以用

网友:
前面都有24点多V了..你量VGH点位没电压是吧

网友:
液晶还是不会修啊 要向你们学习啊

网友:
要是场管的话用主板的702代换一下

网友:
正在学修中.。。楼主的你图片的自小我看到不太清我近视

网友:
已经好了,谢谢大家,请看我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