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v3700不上电,电流在0.055A

楼主(2012-03-06):
有师傅们修过这个本本的来看看  拿到手测试不上电,电流从0.02跳到0.05,测没3 5V供电 待机SB5V 3.3V正常 查到IC TPS51120来控制3 5V输出的 ...

网友:
直接换个南桥试下!

网友:
你有没有量EN1脚对地有没有短阻止多少 瞬间的时候有没有电压 这你都要测

网友:
en1是触发后才有的

网友:
是单桥的吗?单桥的直接加单桥就行了

网友:
这机器一般电路上不会有问题的 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A:
开启是pwr_s5_en_1,查这个

网友A:
你看一下3 5V有没有短路19和21脚一个是3.3V一个是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3 5V有没有短路19和21脚一个是3.3V一个是5V

3.3 和5V都有的 这个IC已经换过了 输出都没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是pwr_s5_en_1,查这个

你说的PWR_S5_EN1是不是第一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