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显示器电源板上一元件烧了找不到求帮忙

楼主(2012-03-06):
接客户IBM的一体机,上电主板有滴的开机声音,显示器黑屏,拆下显示器看到电路板上一5pin的元件烧了,上面有202的丝印,元件符号为Q。在网上查了202没有结果也不知道是什么管子。在其它地方也找不到类似的元件,维修不下去了。研究线路发现此件一脚接地,另2脚连一起接一三极管,剩下的2脚都接12V电源,我想可能是接三极管的那2脚是控制脚,难道是12V的一开关管?于是把坏管拆下不要,把接电源的2脚直接相连,上电发现显示器灯管亮了但白屏,测量发现9.5V电压和一负电压没有,看后级也有一个一样的管子,取下装在烧的位置,发现有9.5V和负电压了,屏上也看到字了但就是闪,有水波纹从下往上闪,进windows闪的厉害,大家帮忙看一下这5脚的上写202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从换上好的件后电压正常这点来看这202还不单单就是一开关,要是开关整这么多脚干什么!现在的问题是把后级的202拆了,屏亮了但闪,那就是说如有件装在后级上就能好了,但找不到这个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