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威的笔记本

楼主(2012-03-06):
捷威的笔记本,进水开机就掉电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点指点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98382-1-1.html

网友:
短路了 而且是严重短路

网友:
电流多少掉电啊 ,硬启动完成没有,没完成就修供电电路,抓电压,抓到那个电压没出来就按电压时序修先出来的电压

网友:
短路,仔细检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