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松去除芯片针脚残余焊锡

楼主(2012-03-06):
       小弟现在没事就练拆焊芯片...刚开始焊的时候   看别人是在针脚上涂点助焊剂再用烙铁一点一点清除多余的焊锡   后来自己亲自动手的时候   才发现针脚大点的,粗点的还好焊   小的细的焊出来后   自己都不忍心去看   那叫一个惨啊   针脚弯的弯  断的断   还有粘在一起的   怎么弄都分布开  哎....蛋疼
     后来才知道   有种线叫做吸锡线  是吸锡用的   效果赶赶地   今天没吊事又在哪练  拆了个针脚很细的芯片 在安装的时候  还有多余的残锡  我头就大了  而就在这时  坐在我旁边修板子的师傅  '“哐“的一声仍过来个吸锡线  PS;他拆完显卡芯片  用过后往旁边仍的  就到我面前了。    我正愁的时候   看到了它   拿在手里后把玩   突然脑袋里一个灵光闪过   吸锡线是吸锡的  啊...对    于是我就用吸锡线在针脚上'走了’一回    哇....残余的锡都没了   还很干净....

       其实老师傅的手工焊技术都很牛的    只是我们这些小菜鸟不行啊    得多练   此方法献给那些和我一样菜鸟级的    仅供参考    个人用此方法觉得挺好的

网友:
呵呵,我一般不用那个,焊膏解决焊锡

网友:
只烙铁头好,不用吸锡线一样可以把锡带走的。

网友A:
涂点焊油在针脚上,用风枪扫一遍就好了。

网友:
涂焊油用烙铁脱锡,这个是焊功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点焊油在针脚上,用风枪扫一遍就好了。

关键是  安装芯片的时候   焊盘得清洗干净吧   你总得加锡吧  没锡你吹个毛啊

网友:
我师傅是用热风枪吹上去的
我现在也只能用锡线和焊膏,而且耗时比较长。
应该是功力不够,功力到了也可以做到。

网友:
因人而异,新手用吸锡线易成功,但会荒废了基本功,你说呢?

网友:
用锡膏就可以搞定的事儿,新手可以用楼主的办法先干着,没事儿再用旬锡膏试试练手。

网友:
你这样会不会虚焊???

网友:
谢谢楼主提供这样的好方法哈

网友:
吸锡线没用过,下次试试。

网友:
好头很好用的,用过好东西会用不顺差些的东西,郁闷。

网友:
从没用过吸锡线,这玩意有什么坏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