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253TQ 加点亮一秒后黑屏,求解决

楼主(2012-03-06):
LG W2253tq ,按显示器电源键开机一两秒钟,随后黑屏,无背光,但应该有图像显示,重新按开机键,重新亮一两秒钟,然后又黑,重复以上步骤,由于一直修机箱,没搞过显示器,问各位老大,这个毛病是驱动板问题,还是高压板电压输出不够所导致的!请各位有过此经验的坛友,帮忙出出主意

网友:
自己顶一个 谢谢各位老大

网友:
高压部分的问题  改个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高压部分或者灯管问题,如果是高压电路引起的,多数上高压线圈其中一个绕组开路所致~~~~~~~~~

网友:
感谢楼上两位老大的指导,小弟决定先搞搞灯管,然后不行再下手高压板

网友:
高压或是灯管找个灯管试一下就知道是高压还是灯管了

网友:
先用点灯的工具试下,如果灯点不长亮,才拆灯管,拆灯管有风险很大的

网友:
应该是高压的问题,灯管出问题的机率要低点。

网友:
看下是不是高压线圈的问题吧

网友:
先测灯管,没问题再改高压吧。换灯管有风险啊,能不动尽量不动

网友:
还是先检查高压板吧,修过好多这种机型,高压线圈坏的很多

网友:
感谢各位老大指导小弟

网友:
我遇到一个LG2200的一样的,他是不定期黑屏,他高压板上在主供电是24V手里头没有能承受这么高的高压条,最后电源一体板全换了,遇到这种黑屏,先用普通点亮套,点看灯正常不,正常,基本就电源板高压的问,现在有好多高压块性能不良,一般手里头又没得换,麻烦哦

网友:
同意7楼和10楼的看法,。等楼主结果,解决后希望来说一下结果

网友:
  点下灯管。不行该个通用高压。